没有网络表的情况下,怎样将allegro中封装电气化?

楼主(2010-02-11):
请教,没有网络表的情况下,怎样将allegro中的封装走线电气化?

网友:
我也在折腾这个问题,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一.Setup->User Preferences-->Misc-->logic_edit_enabled
二.Logic-> Part Logic...
1.单击:Physical Devices,选择你要添加的器件,如C0805,点OK退出
2.在Refdes中填入Reference Designator,如:C1
3.单击:Add,
    同样方法,添加其它器件。

三.Place->Manually,将器件放出

四.Logic->Net Logic
1.单击Create,输入Net,如:VCC和GND。
2.选中已经建好的网络,如VCC,再依次选中想要附给VCC网络的PIN
五.Done。

支持!: 5.0 反对!: 5.0
支持!: 5 反对!: 5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