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焊盘有什么深意吗

楼主(2010-02-12):
1.除了美观,还有什么优点
2.在双面板上有使用的必要吗

网友:
這種中間的鑽孔是NPTH作用是防止錫把孔塞住,但是又要接地所以就用了八個小鑽孔讓它能跟地相接.就是這樣.

雙面板也可以用但接地就麻煩一點.

网友:
能防止锡把孔塞住???请问这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2010-04-06):
可以增加螺丝孔的焊盘连接强度,不至于拧大力了导致铜箔分离,
上螺丝的时候可以起到一定的锁止作用,防松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