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不匹配。

楼主(2010-02-12):
Error on block at91rm9200_core, pin/port ADDER[24:0] on block $1I383: Net width mismatch between the net attached to the parent block and the net attached to the child port. Parent net has a width of 1, child has a width of 25.

Error on block at91rm9200_core, pin/port M_ADDER[24:0] on block $1I195: Net width mismatch between the net attached to the parent block and the net attached to the child port. Parent net has a width of 1, child has a width of 25.
二边地址总线都是25位的为什么总是报错。就是解决不了?那个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说实话,还没有这样用过

楼主:
问题解决了。总线必须命名。这样总线之间才能对应起来。这个和DC确实有些差别。

网友:
dx是根据总线的名字来确定总线宽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