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基准点的位置?(mark点)

楼主(2010-02-15):
定位基准点的位置是否一定要放在板子最大的对角线上,还是位置比较随意
请高手指点,说说原因?

网友:
一般放板边大于3mm不对称放就可以了,数量为2个以上,

网友:
没有加工艺边的话,最好离板边有5mm或以上的距离。

整板定位点的数量为3个。

楼主:
除了注意板边距离外 位置是随意的吗?

网友:
除了注意板边距离外 位置是随意的吗?
引用 网友A:

    位置不是随意的,最好能把SMT元件包含在两点的连线内!这个你可以问打SMT的工作人员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