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0-02-15):
请问大家,下面这个图中右边这个 两个竖线 中间夹字的 是 怎么画出来的??两个竖线代表什么??中间的字右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我用的PADS2007 ,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画出来的,不过我要有这个图的画我会看他的属性

楼主:
我也没PCB图,这个是我在一个教程里看到的,是教程里的图片

网友:
1,自动加的
2,逻辑封装的形状
3,管脚号

CONNECT库里有自带的封装:AMP-**

原理图文件:

网友:
不错,是同一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