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MARK点画法

楼主(2010-02-16):
大家好,我今天无意中看到关于MARK点的介绍,但现在就MARK点画法还有一些疑问(我用的是pads2007),想请教一下大家,还望大家多多帮忙:

1、那个阻焊层,就是空旷区,是画在Solder Mask Top,还是画在Solder Mask Bottom?和PCB层数有关吗?
2、这个空旷区的画法,是不是在Solder Mask上(Top还是Bottom?)的相应位置画个直径2mm~3mm的圆就可以了(具体画在哪个位置我现在知道了)?如果是这样,那么软件怎么分辨是圆内阻焊,还是圆外阻焊??
3、标记点,是不是在 Top 层上 直接画个 直径为1mm的焊盘就可以了??
4、空旷区,是不是 就是一块没有铜和绿油,直接可见板材的区域??我像上面2,3那样画完后,做出来的PCB的MARK点的空旷区的铜是不是就能被腐蚀掉了??
5、假如是个双面板,假如空旷区和标记点都是在PCB正面(即元件面,我看教程图里的图好像都是在正面),那么这个PCB背面的MARK点投影区域的 铜和绿油不是不都要保持完整??或是完不完整都不所谓??若是4层板呢,2,3,4层的铜是不是都要保持完整??

以上是小弟的一些疑问,初次认识MARK点,所以这些问题朦朦胧胧,还望大家指教。

网友:
    弄个焊盘做元件。再弄个KEEPOUT框隔离 就行

楼主:
    请问楼上朋友,
你说的“弄个焊盘做元件”,是不是指的MARK点中间那个标记点,就是直径1mm的铜皮焊盘吧?
你说的“KEEPOUT”框,是怎么来的,我之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但现在忘记在哪里在?在KEEPOUT上画个圆圈就是隔离了吗?楼上朋友能不能截一个MARK点在PCB里的样子来看看??谢谢

网友:
    首先,要明白MASK点的功能。分两种,一种是板的定位(要求与表贴元件同层),两个而且不对称。另一种是元件定位(元件引脚多而且密),也是两个。TOP与BOTTOM取决于你的板在那层表贴,如果双面贴则都要加。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A:
    送你一个MARK封装:

楼主:
    多谢jimmy,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2011-02-10):
    这个mark 以元器件的方式放在PCB里面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回8#:是的

网友:
    我想问下,这个 MARK点的具体位置要不要非常精确的?我加它的作用是定位BGA的。我随意放mark点在对角上,这样有效果吗?或者不用mark点,行不行?

网友:
    拼板板边处在5MM内不可做MARK点,否则机器轨道会夹住MARK点,失去校正作用(,MARK点须做在距板边6MM~8MM之间最合适,并在板的对角上都做上。

网友(2014-01-07):
引用 网友A:
送你一个MARK封装:

    大神,您做的这个MARK 在出钢网的时候需要 做什么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