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高手们近来探讨问题:PADS转PROTEL 99 SE 格式

楼主(2010-02-18):
pads的PCB文件转protel 99 SE 格式的PCB文件会出现那些异常问题需要修改才可以在PADS里面完全能用的?部分网络会丢失吗?

网友:
转换后的问题:
1,丝印字体和大小不一样
2,灌铜不一样
3,部份规则PROTEL不支持
4,某些特殊器件的焊盘不支持(如0尺寸的钻孔,椭圆孔)
5,某些器件的焊盘形状会变
6,某些网络名会变。
and so on。。。

楼主:
管管老大...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如果转出来.修改还能用么?会影响在PADS后面出GERBER的吗

网友:
干嘛要转?直接用pads出gerber不就行了?

楼主:
..管管老大..不是我想转..是那些鸟PCB板场要我转成PROTEL 99格式啊///可能是因为我想做的PCB板是碳油工艺的.而那边的人,.说我出的GERBER他们看不懂.他们想我把PADS转为PROTEL 99的整个文件给他们啊.PCB厂那边应该只会PROTEL 99的....都不知道公司找的什么鸟厂..,.,所以好无奈啊....

楼主:
也因我刚好是第一次做碳油工艺的...听别人说.出这GERBER文件又些部分不一样/但是我用文字说明了.那PCB板厂还是说做不到.看不明白....(前提他们都是有做过碳油工艺),..管管老大...帮忙一下..不然我真的挨PK的咯

网友:
PADS pcb怎样转PROTEL 99 pcb啊?哪位赐教一下哦.

网友:
可以试试先出dfx,再导入99se,好像pads的GERBER能导入ad,慢慢试了

网友(2010-04-09):
好像导入进去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

网友:
没有试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