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Home 路径可以改吗

楼主(2010-02-18):
allegro 中Home 路径可以改吗
谢谢啊

网友A:
可以改,改变windows的环境变量就可以

网友(2012-10-17):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改变windows的环境变量就可以

    请问home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就是设置的一个路径里面保存你的软件的相关设置,比如:快捷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