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0-02-18):
我的电脑是宏基4540G的笔记本,装了好几次pads2007都不行,系统也重装过,每次都是到最后一不就不行,显示MGC SDD Configurator这里就不动了,进度是50%。大家帮帮忙,系统是XPsp3,都是到最后一步,注册不进去,帮帮忙

网友:
我的系统也是SP3,安装没有问题。
会不会是PADS安装程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换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回复  huangtian8

    换了几个都不行
引用 楼主:

 那只能说你的系统有问题或是安装程序和别的软件有冲突!

网友:
此人恶意灌水

此人恶意灌水

哆啦@梦 -10 恶意灌水

楼主:
重装了系统都不行,都是到了最后一步就不行了

网友:
    系统装完后,不装别的软件,先装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