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样布局晶振电路行不?

楼主(2010-02-18):
请问大家,我这个U38芯片的晶振电路这样布局是否得当??
晶振电路由Y3、C11、C12、R87组成,蓝色代表GND网络,C和R是0805封装
这样布局不知能否过一般的EMC试验?

网友:
电阻R87和晶振是并联的,晶振走线时一般要先经过电容在到晶振,到晶振的两条走线最好类似。建议可以将Y3、C11、C12、R87向上转90度,应该就可以了吧。以上仅个人体会。
对了,顺便问下,你晶振是多大的

楼主:
晶振是32.768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