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封装出错问题

楼主(2010-02-19):
请问大家,在logic和layout建立连接时,我输出网表到layout后,这个元件封装怎么莫名其妙的变了,和logic里设定的封装不一样

还有另一个元件,我在logic里把封装都设定好了,但是在layout中却怎么也找不到该封装,用"S"查找命令也找不到,好像是没从logic输过来。

麻烦大家帮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layout这边有没有加载进来这个库?

楼主:
layout这边加了库的,我的这个图的其他元件都没问题,就这两个有问题

网友:
你说的元件封装莫名其妙的变了!是不是在LOGIC分配封装的时候明明是分配这个封装的而到LAYOUT却变另一个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遇见过~~就是有两个同名字的封装只是保存的地方不一致!所有在保存的时候就没有提示说有这个名~~应该是这样子吧

网友:
可能是ECO更新的时候没把比较封装勾上,所以其中一个变更过另一个也不会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