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Fill都有些什麽功能?和作用?

楼主(2010-02-21):
protel中Fill都有些什麽功能?和作用?

网友:
填充啊?!类似铺地!呵呵

网友:
不是泪滴么?

网友:
比如有时候要用到石英晶体的时候,为了不再石英晶体周围布线,就需要先在他周围弄上填充区,然后再扑铜。铺完之后再把填充区去掉就可以了。为了避免干扰,就这样做的。

网友:
比如有时候要用到石英晶体的时候,为了不再石英晶体周围布线,就需要先在他周围弄上填充区,然后再扑铜。铺完之后再把填充区去掉就可以了。为了避免干扰,就这样做的。

我不太明白,填充好后,敷铜时就不会敷在周围了,然后在把填充区去除。这个直接设置好安全间距再敷铜不就行了。问题的关键是填充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有什么好处,还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