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请教一个敷铜 的问题

楼主(2010-02-21):
怎么把敷铜地(GND)与不是地的网络布线距离拉开一点点,就是不要挨得太近,谢谢高手指点~

祝新年快乐~~

网友:
在rule中设置NET --GND与其他net的距离

楼主:
楼上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我找不到这一项设置~~
谢谢谢指点~~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我找不到这一项设置~~
谢谢谢指点~~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的电脑里面 没有99SE了 不能抓图给你了

    你看看rule里面的线间距设置

网友:
可以这样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敷铜时把线间距调成20MIL,敷铜完成后,再改回来。

网友:
我是object kind

网友:
多看书,如此简单的问题,书上有介绍。

网友(2010-06-11):
学习啦.看来实际应用中碰到的问题书中都有的,只是自己没有到那里罢了。以后看书还是多注意细节啊

网友:
是啊,得好好看书

网友: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