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连接问题

楼主(2010-02-22):
过年好,各位朋友!我在使用altium软件的过程中,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原理图的网络都已经传到PCB中去了,可PCB中部分元件的部分管脚网络根本没连接上,是咋回事,我以为是原理图的问题,把线删除重新画,PCB中网络还是没连接上,不知道各位是否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帮忙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你说的部分元件是什么元件?!要是二极管看看管脚的命名(A、K或是1、2要与PCB封装对应)

网友:
元件是不是自己画的啊,引脚属性可能定义错了吧

网友:
如果不是原理图中,wire的问题,那么可能是你在绘制元件的引脚的时候,电气类型,方向那些搞错了。你自己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