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FPGA上板测试时候很难定位问题,大家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0-02-22):
    如果仿真做的不全,在FPGA上板测试的时候问题很难解决,大家是怎么做的呢?是不是先花很多时间搭建仿真环境,做足了仿真才上板测试,还是直接上板测试?一般开发一款FPGA需要几个人,一个人就可以了吗?

网友:
    都有相应的在线调试工具的,我是用XILINX的,所以有CHIPSCOPE这个工具,可以看见你RTL代码中的几乎所有的线网和寄存器.
    还有,用仔细用Modelsim做功能仿真很重要的,如果仿真做的好,调试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怀疑FPGA会不正常,而是去检查其他与FPGA相连的器件或
    PCB的问题.
一般一个50万门以下的设计是一个人是能胜任的,如果用FPGA使用软核跑嵌入式,那么再大的FPGA都不成问题,设计的主要焦点编程写C语言了

网友:
建议先仿真,再上板子调,仿真都不过,调试肯定不可能过了。

    楼上的介绍了XILINX的,我是用ALTERA的,我也来说说ALTERA的,
    硬debug这事情比较灵活,方法较多,可以在硬件设计时候多拉几个测试点,然后用逻辑分析仪等进行验证;
或者软debug方面,ALTERA的singnalTap II蛮不错的,如果深入点,可以使用vitrualJTAG这个IP核进行负复杂的验证
一般稍复杂的项目,都有好几名工程师共同维护,顶层模块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来设计、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