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7用shape做不规则焊盘的一个细节

楼主(2010-02-22):
我用shape做不规则焊盘,但有个问题,做出来begin layer 和soldermark_top坐标不一致的,就是说做出来的焊盘soldermark_top会偏,我尝试改中心做标但软件提示是不可以改的,怎么办呢?是否在哪里有疏漏或者错误呢?

     这是SOLDERMARK_TOP层的坐标
      这是begin layer层的坐标

    这是做出来的PAD

网友:
这么和你说吧:你在做 pad的shape的 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你在调用时shape的放置位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做shape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核对好坐标,而不能都是对齐0,0.从你上传的图片来看你现在是都对齐左下角那个端点。修改如下:修改SOLDERMARK_TOP层原点或者画shape的时候向左下移动相应位置即可,调入就能正好套上。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吧begin layer的shape相应向相反方向移动,不过我建议使用前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啊,我已经解决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