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焊球是0.6mm的BGA芯片,假如我在设计pcb的时候,韩盘弄成0.5mm的,

楼主(2010-02-22):
请教一个问题,焊球是0.6mm的BGA芯片,假如我在设计pcb的时候,韩盘弄成0.5mm的,结果会怎么样.

为了减少pcb成本,只能这样

网友:
看看球的顶部是多少?!不是按“根部”算他的管脚直径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2011-04-27):
肯定是可以的,焊盘一般都小于焊球直径,其实0.4MM都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要看做板子和焊接的工艺了,只要工艺通过了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