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电容封装的疑惑

楼主(2010-02-22):
经常用到一些电容,有104,105,106,22P,56P等等  它们的封装是如何选取的? 比如说我调用了一个标准的电容封装0603,它默认的VALUE为0.1uf,那我能不能把它的值改为10uf 或者是330uf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只要你所用的容值这种封装的电容有就可以了,另外,还要注意电容的精度,还要根据你的电路的电流决定这种封装是否满足需求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资料要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啊  我邮箱602561354@qq.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