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个布线参数的选取

楼主(2010-02-22):
如图

我要用6Mil线宽布一块最高频率为8M 的不太复杂的双面板,那么 这些间距 该如何设置才合适呢? 比如Copper-trace  copper-via  board-trace board-via 等等。 还有布线时 先布电源线 还是 先布 信号线呢?  有时 我先布信号线 然后再布电源线  发现 电源线的线宽 受到限制了

网友:
视你公司的PCB供应商的工艺能力。

通常来说,普通板6mil或以上都算是比较成熟的工艺了,

但copper与其他的要设稍大一点,比如10~20mil

boar(板框)与其他的距离也要设大一点,最好大于40mil.(推荐30~40或>40)

空间比较紧的话,board与其他的距离最低不应小于10mil/

网友:
低速要求不高,只要板厂工艺能达到应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