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不能正常覆铜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2-23):
这两天画了一个简单的图,最后在覆铜时 总是不能正常铺上。在执行copper Pour 画覆铜区域后,无论是点 Flood 还是在tools 中选择pour manager  最后都是只出现一个框 里面无任何填充。在同事的电脑上也是这个样子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此种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有禁布?

楼主:
布线是可以的  我重新画了一遍 就可以了 郁闷...

网友:
类似的问题不妨将PCB文件发上来,才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