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出不起作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0-02-23):
本人在allegro15.7中操作,Router -> fanout by pik,并且右边窗口find中已经选中Comps,可是点击CUP(s3c2440)却没有扇出操作,而我在点击旁边的一块sdram却能起作用,不知道怎么回事?点击CUP后查看results看附件

楼主:
发现自己设定的区域规则没有作用于CPU所在区域(芯片边缘有画了5个过孔,这些过孔很大,是DEFULT中的设置的过孔),但是通过手动布线是适用于该区域规则,而扇出的规则却是用了DEFULT的规则,这是怎么回事?我修改了DEFULT的规则后,再做扇出操作,发现部分能扇出,还有一些还是不能扇出,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助!

楼主:
问题应该是规则问题,我把所有规则都先设置成BGA区内的规则后,做扇出操作,完成的对CPU的扇出。然后重新改回原来的规则配置。

网友:
可能原因:1,过孔不合适,太大了,打不进去啊
          2,区域内有rout keep out,建议全面检查
最后就是你说的规则设置了,先手工能走出来,规则应该问题不大。
总之多检查一下没多大问题的。我用了很少出问题

网友:
1。看规则设置是否正确,特别是优先级设置。
2。档案名称可能太长,先保存个名字短的试试。
仅供参考!

网友:
原因就那么几个:规则问题:主要是线到焊盘,焊盘与过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