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怎么打印pcb文件

楼主(2010-02-23):
请教一下,ad8怎么打印pcb,就是1:1打印pcb图,现在打印的pcb元件比实际大了好几倍。还有怎么把pcb输出为dfx文件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打印出来,大很多倍。根本就不会实际输出PDF。希望有人来解答解答。

网友:
1、其实是可以设置的,点“文件-页面设计”,出现的对话框右上角就是设置缩放比例的。选“Scaled print”,然后在下面填“1”,就是1:1了。
2、楼主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是想保存成dxf格式吧?那更简单了,另存为,选择dxf格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yihafewu,这软件变化太大了,找了老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