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 删除走线

楼主(2010-02-23):
请问如何在ROUTer 里面删除走线?????

网友:
选中要删的线,按后退键(Backspace)
: K2 B# l8 [" G5 H8 G在回车键的楼上的楼上

网友:
我怎么是在回车键的楼上,楼上的楼上是f12

网友:
只要是后退键就对了。

网友(2011-12-13):
多谢,原来按Delete是不行的!

网友:
NB的是回车键的楼上的楼上的楼上,PC机的键盘是在回车键的楼上。

网友(2013-05-15):
    Layout是Delete。Router是Backspace。其实楼主你选中布线之后右键看“取消布线”,后面都有快捷键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