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长度和天线的关系

楼主(2010-02-23):
请教一下,走线长度和天线的关系?就是多长的走线对应多少频率的辐射。谢谢

网友:
Z0与长度是没有关系的,前提是均匀传输线---简单理解为截面积处处相等的传输线,我们实际使用的都是均匀传输线
Z0实际看到的是“微观”的RLCG部分的阻抗,即将传输线截成无限小长度,得到这段长度的RLCG。
Z0=[(R+jwL)/(G+jwC)]^0.5,在高频时,R<<jwL;并近似介质损耗为零,即G=0,得到Z0=(L/C)^0.5。

网友(2010-07-27):
应该为1/20波长吧
1/20~1/4波长这个区间里是不确定的区间,所以尽量以1/20为参考

网友(2011-06-23):
同意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