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 2.5v 电源芯片烫手的原因

楼主(2010-02-23):
    最近用Ti的电源芯片5V直接转2.5v,芯片异常烫,不知什么原因。
注:负载芯片内阻只有9欧

网友:
    分析一下芯片的功耗,看一下输出电流多大,算一下芯片上的功耗就知道了

网友:
    LDO还是DC DC,猜测可能是功耗过大

楼主:
    电源芯片是DC-DC 5V to 2.5V 能提供 3A 电流,没办法了 加了散热片 用风扇吹着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想可能是LDO吧,你是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效率这么低,还需要加风扇

网友:
    规格上最大电流是多少?什么封装?我觉得家散热片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买到歪片子了

网友:
    楼主最好提供图和相关参数,这样大家才能分析。

网友:
    看了一下,温度过高肯定是有 问题的

网友:
    The TPS757xx family of 3-A low dropout (LDO) regulators contains four fixed voltage option regulators with
integrated power-good (PG) and an adjustable voltage option reg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