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仿真的疑问

楼主(2010-02-24):
我有一个情况,就是用50欧姆的正弦信号,驱动一个数字们,这样的情况要仿真的话,那个50欧姆的信号源怎么设置啊。是不是在SI仿真的能力范围以外了。

比如,驱动端输出信号的特性,比如阻抗是怎么设置的。设置io的时候可以设置成pulse ,这个波形信号时谁发出来的,总之,io驱动与接收,与一般的信号源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50OHM的正弦信号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