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库支招

楼主(2010-02-24):
    一大堆pads05元件库要转成protel99的,引入到PADS的板上,在输出ASCII时,提示好多元件库字长超过16,请路过高手支招,还有没有别的好用的捷径可用来转库,谢了先,在线等ing…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元件库名字长不超过16,自然可以转,不过转后也要有些修改.) x5 @6 [# \8 U8 J
还问下ADS05的PCB怎样转成Protel99的PCB呢?如果这样的话,也能转库的.

网友:
可以安装一个Altium Designer,用Altium Designer导入pads05的元件库再转99se试试,刚才我用绿色版Altium Designer导入没成功。

网友:
lz可以试下装个Altium Designer安装版试试,如果没问题我就删掉绿色版换个安装版

楼主:
ljdx ,谢了,但是我对Altium Designer不了解,也没有安装过,还有别的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