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DDR等长线怎么布线?

楼主(2010-02-24):
怎么在pads中设置,实现CPU到DDR(中间串有排阻)的等长布线?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
设置规则

网友:
排阻前加上排阻后的长度。

网友(点评):
可以在 router 里面设置等长 等间距 查分走线是吧 师傅之前我做过 不过感觉自己设置不完美 以后还遇到此类问题 你再教我

网友(2011-04-16):
我也想知道,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2011-09-23):
所谓等长:就是所有需要等长的线距离和长度一样,+- 5%

网友(2011-11-01):
之前发帖求高招呢,怎么把串联电阻长度算进去,目前只有把电阻短接变成一个网络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