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layout中可以修改元件的Ref.Des.吗??

楼主(2010-02-24):
我想在pcb中直接加入一个电阻,但是加入元件之后,名称是J开头的,能不能改成R开头的?谢谢!

网友:
在ECO模式下更改,Rename Componenet

网友:
LS正解,很简单的。

楼主:
原来如此,刚开始学这个软件,还不太熟悉

网友(2015-05-29):
谢谢,确实有效!

网友:
分两种情况:
1,更改单个元件编号。

打开eco命令,选择:更改元件编号命令。选中你要更改编号的元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新的元件编号。

2,重新编号整板的元件。

打开eco命令,选择:自动重新编号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如图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