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下图,请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2-24):
这个网表是从protel转换成Telesis的格式,我在调网表之前已经指定好库路径.但调网表仍不成功,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找不到device,库文件链接没做好吧!

楼主:
库文件链接没问题.还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再就可能是库里面没这个零件~或者看下原理图上给的device跟layout的device不同

楼主:
封装库是自己做的,按照原理图的device,真搞不懂问题出在哪,
不过还是谢谢L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