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继电器这样走线是否会有问题?

楼主(2010-02-24):
请问大家,图中J1是继电器,左下角2个焊盘是继电器信号脚,走线从继电器下方穿过,接到上方端子,这样走线是否会有问题?继电器会干扰信号吗?谢谢

网友:
问题不大

楼主:
问题不大
引用 网友A:

    请问,问题不大,是不是说有可能有小问题呢?要怎改一下,就没问题呢?

网友(2010-04-03):
还可考虑环路最小原则,不要将Pin脚包含在环路里面!这是优化考虑,不变对功能也不会有影响的!但是如果继电器控制的是微小的信号的话,会有一定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