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LAYOUT如何输出PDF文档资料

楼主(2010-02-24):
请教各位pads2007LAYOUT如何输出PDF文档资料

网友:
要先安装可产生PDF的软件,
然後在出gerber时(File\CAM…),
在Output Device的Print选择(产生PDF的软件)即可

楼主:
谢谢,“可产生PDF的软件”指的是PDF软件还是PADS软件,哪里有呀

楼主:
我的就是在出GERBER时在OUTPUT DEVICE的PRINT选项中没有PDF的选项

网友:
Adobe Acrobat(需付费)
PDFCreator
……

网友:
是PDF打印机,网上有免费的。我传一个吧。

TinyPDF 1.0.2195.1000.rar

网友:
1,电脑安装PDF打印机
2,在PCB的CAM设置中,将output device设置为print.

如图:

楼主:
谢谢版主写的如此详细!还有个问题不太明白要请教:CAM输出时丝印、阻焊、钢网、钻孔表都有两层?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抽你

网友:
    Adobe Acrobat带PDF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