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中logic与layout如何自动同步啊!

楼主(2010-02-25):
请教各位大侠,pads中logic与layout如何自动同步啊!

我说的是自动同步,比如新增加一个电阻,layout中就自动新增加一个电阻的封装。

而不是使用PADS Layout Link或快捷键重复导入网表。

网友:
目前,好像没这个功能吧,你只能重复的导网表

网友:
有这个功能的话,你已布好的PCB文件就会乱了套了。

网友:
是个不错的想法

网友(2010-06-08):
不可以吧

网友:
哦,重复导入网标会不会出错?

网友:
晕,有这样的你是不是就不用做封装库啦........................

网友:
这个好像很难。
用eco不知道算不算半自动。
总之有些晕。

网友:
eco更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