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llegro中敷铜的问题

楼主(2010-02-25):
见图,怎么可以设置使铜皮在所有的拐角处都是圆弧形的
见图,怎么可以设置使铜皮在所有的拐角处都是圆弧形的?
另外,图的左下角怎么会有那样的挖空,明明没有任何导电物体的。

网友(2011-01-24):
帮你顶一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shape   -- global dynamic parameer。。。    选项卡void controls 里面的create pin voids选择in-line
那个缺口你把它补齐看看,  要不你打开铜皮的边框看看是不是有孤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