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可以自己画铜皮吗 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0-02-25):
怎么用protel  画成图那个样子    谢谢了!!!

Backup of PCB2.rar

网友:
用的填充 用线画比较难

网友:
应该是fill+多边形填充工具配合使用。
想画的很像,还是得花点时间、需要点技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怎么填充啊     能说个步骤吗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能说下具体的操作吗

网友:
可以用细点的线画个外框,线不能用原来的网络,然后对那个网络敷铜,这种画法很麻烦

网友(2011-04-08):
用覆铜搞吧?

网友:
首先,用Fill会有DRC报错。
建议方法:使用敷铜,把网络设置好,线宽设成0.05  0.1(根据情况,可以设的更细这样线条就越平滑),然后进行敷铜。使用这种方法要把规则中的线宽设很小,要不DRC报错,因为敷铜就是很多线(trace)将平面覆盖,其属性和trace的属性一样。

网友:
使用铺铜 POLYGON 画出你想画的形状,shift+空格转换弧线与45度线。
尝试几次就OK了

PS:这是什么的PCB?这样画线同一网络的线宽不一致----- 阻抗突变,线损不均,载流能力不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