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推挽电路,谢谢

楼主(2010-02-25):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推挽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啊啊?设计的合理不合理啊? 我实物搭接起来测试,发现输出的波形的下降沿有抖动,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楼主:
发现问题了,是Q3的发射极经过了一电阻一电容接地了。把这个电阻、电容去掉,测试就OK。

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那位能具体讲解一下他的工作流程的吗?

楼主:
这个电路带不动负载,是怎么回事啊 !带上负载后,波形就变的很差了。

工作后Q2和Q4这2个三极管一点热量都都没有,貌似这2个三极管根本都没有工作,怎么回事啊。

跪求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
怎么不画出负载电路?功率放大电路里负载的大小和解法直接影响电路的性能

网友:
看了一下,翻了一下书,从电路结构来看是可以工作起来的,但是效果好不好不知道,一个明显的地方就是Q1没有偏置,是有交越失真的。

大略地分析一下原理(定性):这是一个两级推换电路,可以工作起来,输入为零时,输出的静态工作点应该是21伏特,正半周期时,Q1Q2工作,负半周期时,Q3Q4工作,如果Q2Q4工作电流太小,可以调大R5R6试试,32欧的负载也许可以达到1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