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泪滴补成这样的.

楼主(2010-02-25):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为什么补了泪滴以后,铺铜,按键pin2右边的和左边的铺铜形状不一样呢?右边的铺铜形状为啥成方形的了?是哪里设置的问题么?有请各位路过大侠指教指教.

网友:
删除重新铺。更改下gnd和其他网络的间距

楼主:
zyunfei 版,我照您的方法,还是不行啊?!

网友:
看看你的泪滴是不是一样?再在这管脚重新铺地 试试!99和99se是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天,偶的安全间距整板0.3mm,现在就是地的间距改为0.1524,还是铺铜方形,铺铜的线条我的是0.2X0.3mm,这个我也调过了.还是那个样子哦.并且,没有理由左边可以铺进去,右边铺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