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如何在PADS中将圆平均分成20份??

楼主(2010-02-25):
请问各位,在画一个圆PCB外框时,要将它平均分成20份,即每份12度,怎么办啊 ??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不清楚楼主的意图,实在不行就用cad画了

网友:
使用射线坐标.这个在删格中可以设置.然后移动元件作参考.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我试试看!

楼主:
哈哈,谢谢三楼的那位,又学了一招!设置角度如图!

网友:
比较小众,呵呵

网友:
这个功能我们用得非常多~~

网友:
原来是摆元件阿,用create array啦,角度可以设置

网友:
这个在PADS的视频教程中就有多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