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仿真遇到的疑惑

楼主(2010-02-25):
我在对一块8层PCB 上的一组微带线进行S参数的仿真,发现与实际网分的测试结果相差较大,线宽,叠层和材质都是按照PCB板厂提供的设置的,而且有两根射频线的插损和回损完全与测试结果相反,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板上过孔在仿真过程中怎样设置。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首先你说的仿真与测试结果有很大差异
Siwave进行微带线的S参数提取,得到SnP文件
但是你的测试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用VNA么,微带线端口有SMA接口么?

不介意的话
把插入损耗和回报损耗的测试波形发上来看看就明白了
完全相反倒不会

网友:
应该是科学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
我會比較相信网分的测试结果。
且有两根射频线的插损和回损完全与测试结果相反 ==> 會不會是 Port 看錯或設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