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件解锁问题

楼主(2010-02-25):
如附件所示,文件是从protel99转成pads格式的文件,无法移动U9-U11等元件,经查看是已经锁定元件,不知如何去掉锁定,请熟手者帮忙解决,谢谢

附件

网友:
双击元件在属性对话框里把Glued前面的对勾去掉

楼主:
谢谢,eie的方法好,谢谢你指导。

网友(2011-03-13):
谢谢   原来这样也可以的呀    弄的我经常在router  里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