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2-25):
图示中标的L形DEAL怎样做成的?

网友:
楼上油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指教?

楼主:
    按照上面的方法完成后,2个PAD不是一个整体啊

网友:
本来就是2个焊盘。
再--你出PCB看看它是不是一个整体!

网友:
为什么要整2个焊盘,用一个焊盘+一个copper关联作一个异形焊盘不是更方便。

网友:
你用Copper会更麻烦:
1、位置调整?
2、阻焊、助焊调整?
用2个焊盘的只用到(1、位置调整)就可以解决。

网友:
作异形焊盘的时候位置调整确实是个问题。pads只能捕捉格点,这个很郁闷。
但如果用2个焊盘,那么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多了1个引脚,这样看起来很不规范,在原理图上把另一个引脚隐藏,在layout的时候又要手工加网络也是个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