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通孔椭圆形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0-02-25):
问一下如下图的圆孔的椭圆形焊盘的Themal ReilefFLASH焊盘)应该制作成什么样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一下呀?

网友:
你要告诉我你用什么工具啊!不然怎么回答你?

楼主:
我用的是allegro,我想知道这样的焊盘的FLASH焊盘应该做成什么样的?

网友:
和圆形焊盘的flash一样。

楼主:
谢谢ted0925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那flash的外径大小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如上图是纵向还是横向的标准?

网友:
flash 用于负片,所以 应该以孔的大小为依据创建flash

楼主:
多谢ted0925的回答

网友:
应该以焊盘边缘为内径,安全距离为环宽制作~

网友:
做成圆形的,外径比drill大30mil,内径比drill大16mil开口宽度大于等于20mil

网友(2011-04-13):
同样的问题!在AD6.9上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
AD6.9上直接用默认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