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问一个很弱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0-02-26):
我是新手,刚学习allegro,有个小问题请教大家,多谢。
我的问题是在非etch层上面画的shape,怎么在solid filled和unfilled之间切换?什么命令可以改变shape fill type?
问题很弱,拜托了。

网友:
先select shape 然后就有选项吧

楼主:
选中shape以后右边的0ptions栏里的shape fill type是灰色的,不能选。右键下拉菜单里有change shape type,点了以后没反应啊,下面的命令行里提示change shape type not allowed for non etch shapes。难道非etch shape就不能改fill type吗?? 还是我有什么设置没设置对?我的版本是15.7.
各位达人们帮帮忙啊~~~小弟多谢了。

楼主:
自己顶顶,看在我这么晚还没睡还在努力工作的份上各位高人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