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s模型问题

楼主(2010-02-26):
验证ibis模型,出现如下问题,请问如何修正?

ERROR - Model IOP_TD6: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0 Ohms and [V_fixture_min]=0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0.00V and  1.99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0.00V and  2.61V),
      a difference of  0.05% and 23.74%, respectively.

网友(2010-05-06):
回复 楼主:

1.首先要理解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IBIS model里的DC endpointsAC endpoints是需要相等的。IBIS checker会用rising waveform或者falling waveform里声明的R_fixtureV_fixture算出负载线(load line),然后用负载线和I/V曲线去得出DC的高低电平,最后用得到的结果去和V/T曲线的endpoints数值作比对。如果数值不相等的话就会报warning,差的太远就会报error

2.举个例子来说明上面的原理。某个open drainbuffer model,现在有一个warning如下:

WARNING - Model XXX: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75 Ohms and [V_fixture]=3.3V

has TYP column DC endpoints of 1.79V and 3.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1.84V and 3.30V),

a difference of 3.11% and 0.00%, respectively.

首先看1.84V and 3.30V是怎么算出来的,如图1。

通过[R_fixture]=75 Ohms and [V_fixture]=3.3V,我们可以得出高低电压和电流level,从而画出上图中的load line。由于open drain buffer model一般不需要pullup曲线,所以上图只有pulldown曲线。通过相交得出的两个点的电压值,就是1.84Vlow)和3.3Vhigh)。

然后再看用来作比较的另外两个压值1.79V3.3V。这个很简单,看IBISrising waveform description

[Rising Waveform]

R_fixture = 75

V_fixture = 3.3000

V_fixture_min = 2.9700

V_fixture_max = 3.6300

| time (typ) (min) (max)

0.0000ns 1.7897V 1.9929V 1.7446V

0.7500ns 1.8004V 1.9028V 1.8910V

1.5000ns 2.9333V 2.3941V 3.3378V

72.7500ns 3.3000V 2.9699V 3.6297V

73.5000ns 3.3000V 2.9699V 3.6298V

74.2500ns 3.3000V 2.9699V 3.6298V

注意我们讨论的是typical case,看typ column很清楚看到其电压值是从1.78971.79V)到3.3V的。如图2也表现出了这一点。

后面就不用赘述了,两组endpoints作数值对比,相差的百分比不同会报warningerror(不知道现在IBIS5.0error的百分比是多少,以前是2%)。

3.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如果是warning(即相差不是很大)的话,一般来说不影响仿真精度;但如果是error,这就需要和IC vendor确认其IBIS的准确性,譬如R_fixture/V_fixture的值。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公司贴不了附件,等回家把两张图贴上去

网友(2010-08-01):
楼上的解释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