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ROUTER里移动元件时,原来走线自动调整成为最短距离

楼主(2010-02-26):
pads ROUTER里移动元件时,原来走好的线它自动调整为两元件之间最短距离的线了,怎么取消这个设置,谢谢了

网友:
那个框不要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上也是这么说的。
       我操作前是取消这个的,但还是会自动调整为最短距离,纳闷中.....

楼主:
我没有选啊...为什么还是会这样,烦死了     请各位帮忙看看    复件

帮我看看..不要抛弃我啊,难得问一次

楼主:
烦啊烦啊烦啊.
...

网友:
在Router中设置

Reroute traces 选择NO,移动器件,线会完全去掉
可以选中器件再按Backspace键,线就可以留下来一些,不用全部重新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router中不要移动元件,router会要么删除所有的线,要么帮你拉到最短(其实是删除后自动布线)
告诉你,在PADS中移动,调整好位置,再到router中查DRC,修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