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通过库更新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0-02-26):
orcad 10.5版本下,
在part manager窗口下,已经将所有的器件更新为 绿色Approved:current,
但是重新打开该原理图后,所有的器件又变成了 黄色Approved:defined。如附件所示。
按道理更新完成后,原理图中的所有器件的属性已经和库里的一致了,为什么重新找开又不一样了呢?
不能理解。

网友:
手动再次刷新一次就OK了。
软件这样设置的原因有2.
1.重新打开的原理图,软件不能知道线路参数是否已经被人为修改。
2.软件不能保证,重新打开的时候,CIS库的内容还是和原来的一样(CIS参数也需要维护,换句话说,CIS库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
软件这样设置也是合理的。

楼主:
高手啊,明白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CIS库用的ACESS,当有用户在CIS中访问库时,
则ACESS器件库就不能打开,想想也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不可能同时修改库又调用库。
那需要维护库的时候,应该什么时候维护呢?
通知所有人不要使用CIS库?还是有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A:
目前我公司使用的是SQL服务器,不存在上述问题。
不知道你access库是存放在本机还是服务器上的,如果是服务器上,设置一个人为管理员权限,其他人为只读权限,应该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管理员权限的人需要修改库时不要连接CIS)

楼主:
我们是放在服务器上的,现在也打算这么办。
SQL维护起来是否会比较麻烦?
所以刚开始我们选择了acess库。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公司使用的是SQL服务器,不存在上述问题。
不知道你access库是存放在本机还是服务器上的,如果是服 ...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先将数据库生成在服务器上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用批处理命令:先将网络禁用;然后拷贝数据库文件到大家访问的目录,注意同名替换;最后再启用网络。【devcon disable     copy……     devcon enable】。然后将该处理命令通过windows的计划任务让其在半夜执行。

网友(2014-08-28):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公司使用的是SQL服务器,不存在上述问题。
不知道你access库是存放在本机还是服务器上的,如果是服 ...

如果被只有只读权限的客户端关联后。有写权限的管理员也是无法修改数据库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从服务端强制断开。我使用的是“禁用服务端网络--更新ACCESS数据库--启动服务端网络”。我将其写成自动执行的命令。让其在每天晚上12:00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