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不需要的器件和生成变体BOM的问题

楼主(2010-02-26):
各位新年好:
      在使用orcad 10.5的过程中,发现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在part manager下,元器件状态为黄色Approved:defined,而不更新为绿色Approved:current,照样可以通过reports生成BOM。
          是不是真的没有必要更新为绿色Approved:current?
     2、生成BOM时去除不需要的器件。实际我们画原理图时(调用库里的器件画原理图),有些暂时不需要的器件可能就会将其value的值置为(*),part manager下不更新器件。通过reports生成BOM时,
         如果只选part number为keyed,则BOM中会将part number相同的器件放在一行,这样value设置为(*)就没有效果。
         如果只选value为keyed,则有可能0603和0805封装的value是一样的,如1K电阻,两种封装的值都为1k,这样就会将不同的封装的器件放在一样。
        总之,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将value的值置为(*)的器件在BOM中区分开来,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3、生成变体BOM时的问题。如第2点所述,将器件value的值置为(*)后,如果要生成变体时又需要用到这个器件,这时好像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网友:
回答一下:
问题1:
黄色是因为线路图重新打开后,没有再CIS数据库连接,这是软件并不知道是否与CIS数据库同步。
如果觉得同步或不同步无所谓,就可以随时出BOM。建议一定要同步,这也是使用CIS的原因。
问题2:
按照什么排序,不用那么麻烦,生产的BOM用EXCEL打开,使用筛选功能,想怎么排序,就怎么排序。
问题3:既然要生产变体,原始档最好更新属性,变体的目的就是和原始档案不一样才需要的。
如不需要就更新为NC,或替换成需要的值就OK了。

楼主:
回答一下:
问题1:
黄色是因为线路图重新打开后,没有再CIS数据库连接,这是软件并不知道是否与CIS数据库 ...
引用 网友A:

对于问题3还是不明白,当设置原理图中元器件的值为NC或者其它时,如果再在part manager中update一下,这些NC不是又更新为
库里的值的属性了么?这样设置的NC就没有用了?

楼主:
自己摸索了一下,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原理图在都通过调用CIS 库中的器件完成后,将预留的器件value设置为(*)。
在Groups中新建一个Group,这里我命名为Parts not present(即不需要接的器件),将Common中所有value标注为(*)的器件拖到Parts not present这个Group中(Common中的器件先不要update,否则这些标注为(*)的器件会被更新掉)。
然后在BOM VARIANTS中,将Common和Parts not present这两个Group拖到相应的BOM下,导出时选择part number为keyed和相应的BOM名称(不是选择core design)。
则就可以顺利屏蔽掉预留的器件了。
发现变体BOM很好用。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上面的方法也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3,在更新的时候,回弹出选择项,如果不需要上件的原件,可以选在"NO".
总之方法有很多,只要自己决定好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WAN5215210的热心帮助。
我想知道的是,我的那个方法是不是最简单的方法?
呵呵,自己摸索,怕走弯路。
还请你指教。
谢谢!

网友(2010-08-05):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选择其中一个bom variant的时候会报错#5018,提示有元件不存在于group中,但选core design的时候却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样说吧,我控制不上件是给所有component建立一个bom structure属性,不上件的元件这个属性值为@。
我建立了一个unpop的group把所有属性为@的都拖进去了,这样common剩下的都是要上的元件了。

然后建立一个bom variant,命名为real,把common group拖进这个real中,unpop就不放进任何variant中。我点击real下面的common时没看到不上件的元件了,但我点击real本身却还是显示了全部的元件,而没拖进来的unpop group中的元件前面全部有个黄色问号。这些黄色问号就是报错的原因。

把unpop拖进real中是不会报错了,但那样和core design完全没区别啊,一点用都没有。我想知道我的操作到底哪里有问题。之前都没接触过bom variant,都是前公司系统和PM搞定的,先在这个公司没这些系统,只能手工做了。

网友(2012-11-09):
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2021-04-16):
看分享,顺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