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接触AD6遇到一点问题

楼主(2010-02-26):
是这样的我用AD6.8要画一个PCB的长度是320MM而新建的PCB长度确只有152MM这样电路板太长了放不进去啊,按哪个属性可以更改啊,请各位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你是说那个黑色的区域吧,可以不用理他,直接用keep层圈出你的电路板尺寸就可以了,之后Design->Board Shape ->Redefine Board Shape,沿着你画好的Keep从新圈一下就可以。这时电路板外形就你的电路板大小了。也可以把整个Keep层选中,执行Design->Board Shape ->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也可以用过滤器选中keep层,这样更快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