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块导入要怎样设置才能导入

楼主(2010-02-26):
我的模块是在tools\create modules 生成的,导入是从place/manully中的modules instances中导入 ,原模块的名字和原理图中模块名字一致,且放入到PCB同一路径中,但是模块没法拉出来,老出现E- Module definition 2X4_100M_NON-POE_XFMR_2X4_100M_NON-POE_XFMR not found这样的提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其他电脑上也能拿出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后面发现时MODULE中的叠层和新的PCB中的叠层不一致引起的

网友(2012-01-11):
层次原理图设计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是层次源流图的设计文件名与原理图文件名的设置;第二是mdd文件命名的设置;第三是MDD文件路径的设子。$ \6 U7 ?! l5 `6 V! T
楼主的情况很可能是MDD文件路径设置出了问题。具体的设置方法同库文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