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遇到隐形焊盘,疑似bug

楼主(2010-02-26):
今日改版时遇到一个怪事,板子上明明是空白的地方却不能走线,刚开始以为是设置了KEEPOUT,最后在光辉文件里看到,软件显示空白的地方实际有一个过孔存在,但是画板的时候看不到,就像穿了隐身衣一样。
如果选中那块区域的话,软件会报错。

yourig :message is not available

有没有同学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找到解决方法了么?
这玩意挺闹心的。

网友:
哈哈,在99se里经常遇到

楼主:
已找到解决方法,将PCB全部内容EXPORT,然后重新导入,隐形过孔消失。

网友(2010-03-31):
有可能是过孔的焊盘设为0了

网友:
封装的问题,你编辑封装,在大概位置框选一下,在Ctrl+q,看看有什么东西就清楚了

网友:
用ROUTER打开可以看到,删掉保存就可以了